请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2-12-18):
在一个成品DC/DC上有两个SOT23-5封装的器件,一个标BCP64,另一个标4DIE(其中4和D1E颜色不同),本人查了很多资料未果,麻烦高手赐教!
本DC/DC是超低输入电压(1.1V-2V)转22V的,上面用了一个MOSFET,型号PSMN006-20K,还有一个高频变压器。

网友A:
请问下兄弟是用什么方案做这个boost的? 我有个疑问一是芯片比较难找,因为1v这么低供电的ic很少,二是mosfet驱动电压要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兄弟是用什么方案做这个boost的? 我有个疑问一是芯片比较难找,因为1v这么低供电的ic很少,二是mosf ...

不是用芯片做的,是用分立器件搭的

楼主:
第一个已经找到是CHIPOWER的DC-DC控制器,第二个还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