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两天的板子,希望大家多给些建议,以便修正

楼主(2012-12-18):
电路板布局,整个电路板布局用了将近两天

电路板布线,布线用了两天多,可以说布线是一门权衡与取舍的艺术

网友A:
好强大的板子

网友B:
U12那个IC中间走线好多呀,貌似像那样走线的很少见
不过板子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C:
感觉你的线粗了,
从美观上看,改细点

网友D:
两天多就能布出那么漂亮的板子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E:
话说比俺强多了 :victory:

网友F:
看着挺好的   赞一个吧

网友G:
板子做什么的

网友H:
兩天能搞出這麼漂亮的板子,真的不錯

网友I: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网友J:
蛮好的,可以什么都不用动了

网友K:
挺好的,顶一个!

网友L: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M:
这板子画的很不错。

网友N:
这种板,适合用总线布线法

网友O:
最好补下泪滴,还有不要直角走线

网友P:
好强大 ,原来高手也为布局烦恼;P

网友Q:
看着应该是AD软件出来的板子  晶振后面的元器件最好还是换个地方呆呆, 周围的元器件和布线还是 稍微远离晶振
单片机供电的线没必要那么粗,可以适当的调细一些,转压芯片后面最好还是打一些地孔,因为是降压,会产生大量的
热量。
布局很好,二楼也说了,在线上可以稍微的调整下会更美观。
高手的作品

网友:
如果我有这个水平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完美了

网友R:
我头都不敢抬了,楼主。。。向您看齐

网友S:
你u8那个芯片的两个电源引脚不应该从中间走!你感觉呢

网友T(2013-01-18):
楼主真高人   楼主能留个QQ吗   有问题请教  我小白也

网友U(2013-11-19):
用的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V:
四层板吗?

网友W:
很好很强大,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