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门的关断电阻不够大??

楼主(2012-12-18):
用一个模拟开关芯片,芯片里面通道的选通是用TG门的。实验结果是,通道与通道之间的影响比较大,容易互相干扰,应该是TG门的关断电阻不够大吧,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帮忙么。。。

网友A:
增大关断信号的驱动能力  能不能前面加几级逻辑门

网友B:
看样子, 这个是 4052.
仔细看了下手册, 没有提到输入通道间的阻抗这个参数. 而关断状态的漏电流 uA 级.
通道与通道之间的影响应该不会大.
再说, 作为多路模拟开关, 通道与通道之间的影响也将使 "开关" 名不符实.
我怀疑是导通电阻 Ron 的影响吧.
看手册, CD4052 的导通电阻 好几百欧姆甚至达 1K 以上.
我还查了 Nxp 的74HC_HCT4052, Ti 的 sn74lv4052a, cd74hc4053. 这些器件功能相同, 导通电阻小了不少. 如果电源电压允许的话, 可以考虑改用这些器件替换, 应该会明显改善效果.

网友C:
与关断电阻无关,通道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 这个是 4052.
仔细看了下手册, 没有提到输入通道间的阻抗这个参数. 而关断状态的漏电流 uA 级.
通 ...

谢谢。
是4052。换了几个牌子的都是那样。。。。这种现象应该叫串扰吧(英文crosstalk)。NXP的RON是70欧姆左右。旁边关闭的通道有1.5v的峰值信号,窜扰过来测的是200mv左右吧。。。就这情况

楼主:
感觉还是跟TG门的关断等效电阻有关吧,看那结构图,输出都是直接线接在一起的。。。指导下吧

楼主:
规格书只是提到了一下:low crosstalk between two channle switch.....当提到具体的数据是就只是这样:(TBE)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关断电阻无关,通道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的

楼主:
没人看了,

网友D:
关断后即使有串扰,电流也是小于1uA的,加个10K左右的上/下拉电阻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切换一般的数字信号还可以满足的

网友E:
换MAX4617 类似的模拟开关试试,RON 小且通道间电阻很大

网友F:
换通道隔离度更高的型号,无法在电路本身上做出什么有效改进。

楼主:
:handshake,通道隔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