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解析下CVBS视频信号的匹配电阻为什么是75欧姆?

楼主(2012-12-18):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信号输出设备使用的IC输出是0.7V,或者1.5V;
如果使用1.5V的话,在输出设备端串接一个75ohm电阻,
而在接受端,有个75对地电阻,那么到IC的信号就是0.7V了,
满足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信号输出设备使用的IC输出是0.7V,或者1.5V;
如果使用1.5V的话,在输出设备端串接一个75ohm电阻,
而 ...

谢谢

楼主:
其他人有什么见解呢

网友B:
转贴:
视频同轴电缆的特征电阻是75 欧姆,这个值不是随意选的。物理学证明了视频信号最优化的衰减特性发生在77 欧姆。在低功率应用中,材料及设计决定了电缆的最优阻抗为75 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贴:
视频同轴电缆的特征电阻是75 欧姆,这个值不是随意选的。物理学证明了视频信号最优化的衰减特性发生 ...

楼上说的对,同轴电缆的特征阻抗是75,所以匹配电阻也是75ohm,
当初在同轴电缆的发明的时候,在可制作的范围内,实验和理论都证明75的特征阻抗的功率容量最大,
33的特征阻抗的衰减最小,折中的话用50ohm来最为标准的测试电缆。
但有线电视的Cable选用了75ohm(为什么选75,和整个系统的特性有关),一直沿用至今。

网友D:
估计LZ看不懂特性阻抗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有没有简单的推导过程呢?
确实也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F:
市电为什么是220V?

网友B:
转:220v与110v电压都是国际标准电压,但采用220电压的国家较多。110v电压安全性要高于220v电压,相比之下220v电压的供电半径(500m)远远大于110v电压。这样相对减少了变压器的台数,从而降低了变损(以一台100kva变压器为例(不含线损):每月损耗约为1000kw/h)。目前有些欧洲国家使用230v电压,还有部分国家两种电压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