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12-18):
各位大侠,
   近来用需要用单片机驱动一个DAC,以前用STC89C51驱动的,5V电平,DAC也为5V电平,因此兼容良好。现在要改成C8051F120来驱动,3.3V电平,看了下参数,不兼容。因此想将C8051F120的输出设置为open-drain开漏模式,然后上拉10K电阻到5V,这样就兼容了。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请大侠提出意见。
   十分感谢!

网友A:
直接用内置D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内置DA就可以了

多谢大侠,
  内部DAC精度太低,范围太窄。我驱动的是高精度16BIT,正负电压量程的DAC.

网友(2013-10-07):
我是近来才学C8051F020这款单片机的,请多多指教

楼主:
现改用STM32开漏上拉电阻驱动5V,实际应用没问题

网友B:
C8051F开漏输出接5V上拉是完全可行的

还有,C8051F单片机还有兼容5V电压的IO口,输入输出都可以接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