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程序不往下走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用的是mega64单片机,
刚刚学习avr单片机开发,写了一个main函数,写了一个clrea()函数和init()函数,开发环境是CODEVISIONAV,
函数如下:
void Init(void)
{
        DDRB = 0xff;//设置PORTB为输出口
        PORTB = 0x1f ;//所有指示灯点亮;

}
void Clear(void)
{
        DDRB = 0xff;//设置PORTB为输出口
        PORTB = 0x00 ;
}
void main(void)
{
        clear();
        Init();

     while(1)
     {
     }
}
编译通过,用AVR STDIO调试,可是程序怎么也运行不到Init()函数,这是肿么回事啊?好疑惑,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是贴出的代码的问题,是编译或在仿真环境设置的问题,最好能将cof文件或者hex文件贴出了。

楼主:
con文件和hex文件怎么贴出啊,都是一堆 0011xxxxx的,看不懂啊

楼主:
还有调试程序的时候,为什么计算机总是死机?我用的是vista,

网友B:
coff 格式太老了,目前的主流是 elf 格式,据说 AS5 以上对 coff 的支持已经不太好了。

网友C:
这种组合不熟悉,你得挨个试。不知道你的硬件仿真器是什么型号的,可以根据它的适应能力来选择开发环境。建议更新新的开发环境,用IAR和AVR STUDIO 5.1。

网友D:
怀疑与编译器优化有关,你把优化级别设为0再试一下。

网友A:
按楼主的程序生成了个工程,仿真非常正常,附件是工程的压缩文件,希望对楼主有点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13-08-20):
建議在這句上面做標記進行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