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usb从设备开发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12-18):
前些时用stm32f103开发usb从设备,工作基本正常,现在移植到f107上,发现在通讯一段时间后,usb就没有数据到pc上了,看了论坛上的几个相关帖子,都没能解决问题,还请大家帮帮啊!

有的帖子说,在write后面加上,OTGD_FS_FlushTxFifo(0x10);   清除发送缓冲区,加上了也没有作用,里面的参数0x10  是什么含义

楼主:
f107    在写数据前   需要加  GetEPTxStatus(ENDP1) == EP_TX_NAK  判断吗
如果需要  为什么加了以后   就没有数据发送了呢

总感觉f107的发送速度还没有f103的快啊

我现在做的从设备,电路上还是采用f103的线路,在D+脚上接了一个1.5k的上拉电阻,程序上没有调用USB_Cable_Config
如果不加这个电阻,调用USB_Cable_Config这个,程序都启动不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本人也是初学,望大家多指教

楼主:
版主在吗   帮帮小弟啊!   这个问题调试几天了,一直搞不通!

楼主:
原先用f103的时候,用的usb库是3.2的,用f107就有这个问题,现在改用了usb库最新的3.4的     现象也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07    在写数据前   需要加  GetEPTxStatus(ENDP1) == EP_TX_NAK  判断吗
如果需要  为什么加了以后   就 ...

usb不是你这么乱猜就能猜出来的.
103和107不应该有大的区别.建议你比较一下芯片手册.寄存器名字和功能.

从你的说明来看.usb 配置有问题.最好使用usb fhy的功能.外加上啦如果不是官方参考,不建议使用.
建议找一个官方例程先跑通.确认你硬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