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2-12-18):
  各位老师,
  近来需要用C8051F120做一个测试系统,考虑到该系统的长期应用,需要反复对片子进行烧写。有时候调试一个程序每天要反复烧几百次,考虑到系统的长期应用,希望系统达10年的寿命。silicon官方给的C8051F单片机烧录次数为10万次,这样算下来10年是问题不大,不知道这个指标有没有吹牛?
  STC89C51程序存储器用的是ROM,而C8051F120用的是flash,从材质上讲是否耐用点?
另:弱弱地问一句,JTAG在线调试是不是没有写进芯片的程序存储器,从而不对芯片构成损耗?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种公司一般是不会吹牛的
JTAG在线调试是要将程序下载到MCU里的。。。

网友B:
奇怪的应用,一天烧写几十次我就头大了,你一天几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应用,一天烧写几十次我就头大了,你一天几百次

用于开发测试程序,一天几百次十分正常。

网友C:
我司是专业做IC烧录的,可以外发给我们烧录啊,初期测试5~10pcs都是免费的,你可以试试,有需求请随时联系13418543346

网友C:
可以联系我13418543346,我们可以帮忙免费测试5~10pcs,我们是专业做IC烧录的。

网友D(2013-06-27):
STC的也是FLASH, 官方规格是擦写10万次。我抽查测试过STC12C5A60S2 烧写到60多万次才出现FLASH错误。 :)

(510)

大侠牛!

网友E:
大哥,保险起见,你每台机配十颗MCU,记录,每一年换一次芯片

呵呵,那工程量是超大啊,看来后续得换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于开发测试程序,一天几百次十分正常。

不正常

实际中间确实如何啊。。。。哈

网友G:
调试烧个几十次还是可能的,烧几百次,程序往里面的FLASH写数据了吗?据我经验调试2000次就可能要换了。新产品都是调好一次性烧进去的。谈不上要这么多次的问题。

应用比较特殊。一般应用烧写次数是不多。

网友H:
你说的是IAP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TC的也是FLASH, 官方规格是擦写10万次。我抽查测试过STC12C5A60S2 烧写到60多万次才出现FLASH错误。

...

哇哦,真的很惊人呢,敢问你测试了过长时间啊?平均一个一秒的话,600000/60/60/24=6.9天,而且是不吃不喝哦,敢问楼主是这么测试的吗?

当然是写程序自动测试的,没人会用手工来搞。:) 我还测过AT24CXX EEPROM的擦写寿命呢。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哇哦,真的很惊人呢,敢问你测试了过长时间啊?平均一个一秒的话,600000/60/60/24=6.9天,而且是不吃不 ...

搞个程序对FLASH不停的读写,写的跟读出来的不对,就报错嘛。这个应该很好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哇哦,真的很惊人呢,敢问你测试了过长时间啊?平均一个一秒的话,600000/60/60/24=6.9天,而且是不吃不 ...

当然是写程序自动测试的,没人会用手工来搞。:) 我还测过AT24CXX EEPROM的擦写寿命呢: 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71519&page=1&property=1&classid=2   (5730)

原理都一样的。

(注:STC的程序与数据FLASH都是同一电路,只是内部划分区域了,一般的FLASH的刷写寿命都在10W次以上。铁电就可以当作永久的,我也测试过,刷了2KW次还没坏,就没继续测了。。。)

网友B:
铁电的寿命的确如官方所言,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被读写坏的,算起来我的一款产品几年下来最早的存储次数已经过亿了

网友K(2016-06-15):
我用MinPro100b 可以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