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 不能使用

楼主(2012-12-18):
我以前用STLINK,用IAR正常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用STLINK V2装了V2的驱动,但就是不能使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从硬件上看STLINK V2 是否被电脑正确识别: 看STLINK V2的LED灯状态,闪烁说明没有被电脑正确识别,常亮说明被电脑正确识别了。

网友B:
不行,就换个电脑试试。 如果方法得当,再不对,就是东西有问题了。

楼主:
接到电脑上灯一闪烁,在另一台电脑上能正常工作,装了驱动为什么不能识别出来?

楼主:
两台电脑装的IAR版本是相同的

网友C:
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感觉是编译环境的问题……
楼主可以把问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决了

解决了,但不想告诉你们;
象这样的楼主,以后发贴上来求救,

大家只要看笑话就行了;都别理他;

网友F(2013-06-17):
STVD 版本需要升级

网友G:
查一查接口电路   这一块需要好好查一查   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