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

楼主(2012-12-18):
(无正文)

网友A:
买本电子制作100例,淘宝买一堆器件,电烙铁 单片机开发板 实验板 焊锡 自己动手制作
另外至少掌握一种画图工具 protel pads AD cadence 至少一个

网友B:
LS正解。

现在购买元器件容易多了,元器件也便宜。
建议LZ自己多动手,多玩玩制作,慢慢就会了。

只有做了才会有兴趣,有了兴趣你才会想去学,未来才能成为硬件工程师。

网友C:
都在哪些网站上购买电器元件呢?

网友D:
淘宝呗~!

离电子市场近的话,去市场买也行
不过不一定 能比淘宝全

网友A:
淘宝便宜啊,按销量 看评价,多比价
一般常规的器件都比较便宜的

网友A:
常规电阻电容,建议买贴片0805 0603的,自己再买50个小的零件盒

网友E:
看来我们的斑竹们还是比较关系下一代的,每次出现迷茫的人斑竹都会出现
嘻嘻.....好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本电子制作100例,淘宝买一堆器件,电烙铁 单片机开发板 实验板 焊锡 自己动手制作
另外至少掌握一种画图 ...

谢谢版主指导。这些我都已经做过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准备呢?

网友A:
你焊了多少板子?学会了哪种画图软件?
原理是否都明白呢?
为什么要选这个器件?参数是怎么定的?可否有其他器件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了多少板子?学会了哪种画图软件?
原理是否都明白呢?
为什么要选这个器件?参数是怎么定的?可否有其 ...

之前做的电路基本上都是已经有的一些原理图,然后基本上只需要设置参数就可以了,画图用的protel99,很多原理还是不是很明白,做的电路太少了。

网友F:
那就先多做些自己感兴趣的电路出来,慢慢就入门了。

网友A:
有条件和时间呢,下个cadence或者pads 或者AD  画图,这3个要必须要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