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服务子程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8):
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为什么还在结尾加EINT,全局中断不是在主函数中已开了吗?

网友A:
这与编译器对中断的处理有关,一般的RET不会对特殊寄存器做处理。

网友B:
你说的是中断返回指令吧,有了这条命令,中断就可以返回到主程序的那个被中断的位置了继续执行了。

网友C:
可能是在中断的开始关闭了全局中断,然后结束的时候在打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因为在中断函数中执行的程序过多,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再次触发中断置位,从而影响正在执行的程序,所以在中断的开头先关闭中断,在中断函数结尾再加上EINT打开中断,你看看程序是不是这个样子写的?

网友D:
4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