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颖MCU外设操作的例程

楼主(2012-12-18):
如题,比如SH79F166A这款片子的程序例程,我在中颖的官网上没找到。想请坛里的前辈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就是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些DEMO程序。因为有了DEMO之后,编程就比较容易的。拜托各位学长了!

网友A:
請去中穎官網下載SH79F32的相關例程,中穎的8bit flash系列的使用基本上一樣只是各個型號的IC的具體的系統寄存器定義略有差異,對照例程和規格書自己多動手調試調試
http://www.sinowealth.com/zh/xzz ... tip.asp?flag=softip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回答!

楼主:
再请问fusz2001 ,PRO03烧写器可以烧写SH79F166A这款MCU吗?还是得要PRO06呢?

网友B:
PRO03是针对4位机的吧?用PRO06或者 JET51编程

楼主:
谢谢九哥,准备用JET51

网友C(2013-03-28):
兄弟也正缺这个呢,总算找到一点了,顶一下

网友C:
你是用哪种语言开发的?如果用的是汇编,完全可以参考MCS51的,我刚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2014-11-11):
谁有sinolib.lib的中文说明文档啊,请发dayl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