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M bps,换算成频率 hz 求助

楼主(2012-12-18):
ps, hz, mb
25M bps 是多少HZ
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惑。求解

楼主:
网上的答案没一个对的,一会说1M=1000Kbps,一会说 1544Mbps对应1MHz带宽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光耦上所说的最高可达 25Mbps 的波特率,
能通过多高频率的信号而不失真。

网友A:
这两个单位能换算,一个是波特率单位,一个是带宽单位。。。

网友B:
bps指位速率,如果是1010、0101这样的间隔下无疑频率最高,换算成频率时以此作为最高限即可,但bps本身无法直接换算成频率,只能知道极限频率,其一端是0,另一端就是1010或0101间隔时的频率。
1010或0101间隔的频率就是位速率除以2时。

有机会我试一试,貌似不怎么对,我用6N136隔离到60Khz 就失真很严重了。

网友C:
码率和带宽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bps指位速率,如果是1010、0101这样的间隔下无疑频率最高,换算成频率时以此作为最高限即可,但bps本身无法 ...

bps 除以2吗

楼主:
25Mbps 意思就是最高能通过 12.5Mhz 的50%占空比的方波?

网友D:
上面很多复读机

1MBps=8Mbps

1Mbps,最多能通过0.5Mhz的方波

网友E(2013-10-05):
bps 是bit per second,资料传送速度

Hz 是调制频率, (即是比载波更低频率)

大部分时间/情况不能简单转换.

参考[最新网络通信协议手册]

只有单线传送加最简单调制(调幅)时,每一刻只传送位元0或1用电平表示,资料传送速度等同调制频率。
例如RS-232-C。选用了9600 Baud (波特) 就是每个0或1位元佔时 1/9600秒。即是9.6Kbps 和 9.6KHz。

比较复杂一些,V.22, V.22Bis, V.32, V.32Bis 是旧式传真modem经电话线路时,使用不同的调制(调相,调相调幅,
调幅+编码, 调幅+编码 ) 依次载波的波特 是(600, 600,2400,2400 ) 最高bps是(1200, 2400,9600, 14400 ).

另外, NEC红外遥控编码, 要求载波37.91KHz 占空比1/3. 引导码 9ms(有载波)+4.5ms(无), 之后是16位元用户码
+16位元数据码+1停止位元. 0位元用0.56ms(有载波)+0.565ms(无)表示; 1位元用0.56ms(有载波)+1.69ms(无).
这裡 bps 和 Hz 的数值是相同, 数值於最高 1/0.00125, 最低 1/0.00225之间不停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