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12-18):
目前我的电路是这样设计的:PCF8575(IO扩展芯片)输出直接给ULN2803的输入管脚,ULN2803输出管脚上拉1K电阻接5V,com脚接5V
现在问题:当ULN2803输入全部是低电平的时候,UNLN2803的高电平输出为5V,
                  当ULN2803输入部分是低电平的时候,UNLN2803的高电平输出为2.5V或3.3V,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跟你接的外设有关系,上个原理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接的外设有关系,上个原理图看看吧~

外设是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切换
目前我测试了一下:如果继电器加电,电压测试正常;继电器不加电,电压测试就不正常
图片里的J_A17就是ULN2803输出的信号

网友B:
你的图片好奇怪,说实话没看懂。2803的引脚1-8是输入,11-18是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设是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切换
目前我测试了一下:如果继电器加电,电压测试正常;继电器不加电, ...

继电器当然需要加电了 不加电的话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继电器动作的

网友C:
ULN2803是八重晶体管阵列.输入是TTL电平或5V,CMOS电平.输出灌电流可达500MA/50V.片内有续流二极官.引脚1,2,3,4,5,6,7,8为输入,对应的引脚18,17,16,15,14,13,12,11为输出.使用时9脚接地,要是驱动电感线圈10脚接线圈正电源.输入可直接和能输出TTL电平或5V,CMOS电平的器件连,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晶体管饱和.输出接负载,负载的另一端接正电源.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4%bd%bf%e7%94%a8/

网友D(2013-10-20):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的光立方会出现以下情况:

我用的51片机,给P1.0口输出高电平,然后接到ULN2803的某个输入端,
理论上2803的输出端应该是低电平,但是单片机的IO口却被拉低,P1.0口电压为低电平。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为什么我的光立方会出现以下情况:

我用的51片机, ...

51单片机的输出端口是OC门,高电平时能输出的电流很小。你用来驱动2803的基极,电压肯定会被拉下来。
还有,2803的输出也是OC门,内部通过一个钳位二极管连接到一个公共脚,所有的输出全部截止时,输出是5V,如果有部分管脚输出导通,其它管脚如果不加上拉,通过此钳位二极管电平会被拉到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