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12的fft

楼主(2012-12-18):
我现在在学用dsp计算fft,芯片是2812的,现在输入一个简单的40HZ的正弦信号,采样1024HZ,采样1024个点做fft,看它的频率。可是我做256,512点的fft时结果都正常,调用1024点fft函数做时,结果就有问题了。我的程序是这样
#define     N   1024                                                                         // FFT size
#pragma DATA_SECTION(ipcb, "FFTipcb");                                // Input/output memory allocation
#pragma DATA_SECTION(ipcbsrc, "FFTipcbsrc");
#pragma DATA_SECTION(mag, "FFTmag");
long ipcbsrc[2*N];
long ipcb[2*N];
long mag[N];
long temp[N];

CFFT32  fft=CFFT32_1024P_DEFAULTS;                                        // Header structure definition

/* Define window Co-efficient Array  and place the
.constant section in ROM memory                                */
const long win[N/2]=HAMMING32;                                                // Select window,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
        InitSysCtrl();/*初始化系统*/
        DINT;/*关中断*/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清中断
        InitPieCtrl();/*初始化PIE*/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CpuTimers();/*初始化定时器0*/
        InitPeripherals();/*初始化外设*/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Generate sample waveforms:
                for(i=0; i < 2*N; i=i+2)
                {
                ipcbsrc  =(long)(2147483648*(sin(2*3.1415*40*i/(2*1024))));          //Q31
                ipcbsrc[i+1] = 0;   //Q31
                temp[i/2]=ipcbsrc;
                }
                //Clean up input/output buffer
                for(i=0; i < (N*2); i=i+2)
                {
                ipcb  =0;
                ipcb[i+1] = 0;
                }
/*---------------------------------------------------------------------------
    Nothing running in the background at present
----------------------------------------------------------------------------*/
                CFFT32_brev(ipcbsrc, ipcb, N);                                // Real part bit-reversing
                CFFT32_brev(&ipcbsrc[1], &ipcb[1], N);                // Imaginary part bit-reversing

                fft.ipcbptr=ipcb;                        /* FFT computation buffer                                        */
                fft.magptr=mag;                        /* Magnitude output buffer                                        */
                fft.winptr=(long *)win;     /* Window coefficient array                                 */
                fft.init(&fft);                            /* Twiddle factor pointer initialization           */
                fft.calc(&fft);                                /* Compute the FFT                                                        */
                fft.mag(&fft);                                /* Q30 format (abs(ipcbsrc)/2^16).^2                 */
                //asm("   ESTOP0");
                for(;;);

} /* End: main() */

这是结果图:
在中线之前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频率?第一个峰值对应的频率正好i是40HZ,这两个频率还是对称的?做其他点的fft就一个频率,这是为什么?求帮助!

这是添加的cmd文件:
   FFTipcb ALIGN[8192] :{} > ZONE6ipcb PAGE = 1
   FFTmag              : >ZONE6mag     PAGE = 1
   FFTtf               : >ZONE6tf      PAGE = 1
   FFTipcbsrc          : >ZONE6ipcbsrc    PAGE = 1

   ZONE6ipcb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01FFF
   ZONE6mag   : origin = 0x102000, length = 0x001FFF
   ZONE6tf    : origin = 0x104000, length = 0x001FFF
   ZONE6ipcbsrc  : origin = 0x106000, length = 0x001FFF

网友A(2014-03-25):
请问一下,这个cmd文件怎么建,我在CCS3.3的环境下试了一下,调不通,我调用的是128点fft函数。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