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的用處懂的來

楼主(2012-12-18):
一個電容左邊接3.3V右邊接1.8V請問那電容在電路中起什麽作用

楼主:
有圖有真象

网友A:
高频去耦,原则上应该一段接地,特殊情况下不便这样连线时可以连到另一电源网络上,再通过该电源的旁路电容到地。

楼主:
什麽是特殊情況啊 。

网友B:
希望大牛来解释一下,别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去耦,原则上应该一段接地,特殊情况下不便这样连线时可以连到另一电源网络上,再通过该电源的旁路电容 ...

那請問什麽才是特殊情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什麽才是特殊情況啊

前面不是说了“不便连线时”

网友C:
重要信号,是以电源平面进行参考的。但是电源平面又是分割的,也就是说跨平面了。
为了提供完整的回流路径,把这两个平面用电容接起来,并且放置在信号线的附近,
这样做的缺点是,容易引起共振就是说 3.3V的纹波会影响1.8V,反正也是,一般做法
都是两个平面加电容到地,放置在信号附近,回流路径就是会-3.3V通过电容到地 然后在通过
电容到1.8V 完整整个回流,懂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