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电路设计十大要点

楼主(2012-12-18):
这是牛人总结的硬件设计十大要点,分享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啊。。。

一、电源是系统的血脉,要舍得成本,这对产品的稳定性和通过各种认证是非常有好处的。
1.尽量采用∏型滤波,增加10uH电感,每个芯片电源管脚要接104旁路电容;
2.采用压敏电阻或瞬态二极管,抑制浪涌;
3.模电和数电地分开,大电流和小电流地回路分开,采用磁珠或零欧电阻隔开;
4.设计要留有余量,避免电源芯片过热,攻耗达到额定值的50%要用散热片。
二、输入IO记得要上拉;
三、输出IO记得核算驱动能力;
四、高速IO,布线过长采用33殴电阻抑制反射;
五、各芯片之间电平匹配;
六、开关器件是否需要避免晶体管开关时的过冲特性;
七、单板有可测试电路,能独立完成功能测试;
八、要有重要信号测试点和接地点;
九、版本标识;
十、状态指示灯。
如果每次的原理图设计,都能仔细的核对上面十点,将会提高产品设计的成功率,减少更改次数,缩短设计周期。

网友A:
这设计硬件电路总结挺好的,而且很到位的

网友B:
正在走硬件这条路,还没有经验

网友C:
很好的经验总结啊

网友D:
这个总结的非常好,也很具体的,学习啦

网友E:
这硬件工程师电路设计资料总结挺到位的

网友F:
硬件电路   一直在摸索   越来越觉得模电博大精深   遇到好多自认为很牛的人   我随便问了几个小问题   都趴下了   很多人都不屑搞硬件  可是自己又不会   呵呵   真的很**

网友F: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关于电阻的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   自己能不能答上来

网友F:
一.什么是电阻   电阻的特性是什么

2.在实际设计电路中   如何选择电阻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3.电阻的材质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4.当电阻两端加电压,同时有电流通过时,电压和电流是否会出现相位差,为什么

5.为什么在低频电路中,三极管可以等效为电阻

楼主(2013-01-22):
好了,我也结贴了,噶谢各位的参与讨论的

网友G:
收藏,设计中很有用

网友H:
这是什么?也太简练了吧

网友I:
这要点有点太精炼了 要是内容丰富一些就好了

网友J:
看上去挺少 仔细想象就很很多了

网友K:
说的很简洁,但是很有用的

网友K:
尤其是驱动能力真的很重要

网友L:
哎,确实。非常简炼!~

网友M:
这个总结真的很不错,实用,有效,做板子时强迫检查一遍,肯定有效果

裤子一条。

这花裤子给得太随便了吧?

网友N:
我爱硬件

网友O:
言简意赅,直戳要害

网友P:
经验之谈啊

网友Q:
顶,good,只是第七条,单板有可测试电路,能独立完成功能测试;这个一般设计中由于单板尺寸和密度的应原因,一般不会加的专门的测试电路,一些需要测试的信号可以留测试点出来。

网友R:
我最近怎么越来越懒了 是不是**了

网友S:
既然看见了就问下,0Ω电阻到底是如何实现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的呢?求指导

网友T:
说的很有理啊,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U:
此贴的总结很到位!

网友V:
还不错,细致点上的东西多多注意

网友W:
引用 网友F:
一.什么是电阻   电阻的特性是什么

2.在实际设计电路中   如何选择电阻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电阻等效电路

网友X:
写个国标吧楼主

网友W:
接触电阻。

网友Y:
总结的非常具体,在工程设计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能够按照这十条过一遍,确实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W:
引用 网友F: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关于电阻的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   自己能不能答上来    ...

你既然能问出问题,说明你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Z:
以小看大。很有用!

网友AA:
不错,学习了,做硬件设计也有一年多了,画PCB最多的两层板,画过4层板,主要是一般卡的形式出现,基本上楼主提到的东西都用过,的确很好,复习了一下自己的功课吧。

网友AB:
嗯,确实不错啊

网友AC:
嗯,很有价值,如果在设计电路时多注意这些要点就能少点错误了~~~

网友AD:
总结得很好

网友AE(2013-02-21):
总结得很合理!

网友AF:
谢谢!很好的收藏资料!

网友AG:
这些是基本

网友AH:
刚开始做硬件的时候没看过这东西,绕了些道啊,现在看的时候,一条一条能对上,写的不错,在其中好几条上吃过亏。

网友AI:
33欧姆电阻怎么接啊,串联在高速线上吗?

网友AJ:
非常好呀

网友AK:
言简意赅,简单实用。。。。。赞一个

网友AL:
很不错的总结,赞一个

网友AM:
记得了 学习了!

网友AN:
还没有经验

网友AO:
楼主说的仅仅是模电的沧海一粟而已,
此外,好几处的说法值得商榷:
“输入IO记得要上拉”
随便上拉岂不是会导致扇出能力被“下拉”,只听说尽量加大输入电路的阻抗,没听说随便加上拉。
“晶体管开关时的过冲特性”
只学学过三极管的不饱和,饱和,过饱和状态,没听说什么“过冲”特性
等等

网友AP:
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AQ:
高速IO,布线过长采用33殴电阻抑制反射;这条可不可以用在高频里,如果可以那电阻取多少?

网友AR:
细节和基础,不能轻视啊,谢谢了。

网友AS:
引用 网友F:
一.什么是电阻   电阻的特性是什么

2.在实际设计电路中   如何选择电阻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这几个问题看起来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包含了电阻的大部分基础知识,平时没有注意的话真回答不过来。
我是在硬件路上的菜鸟,不能完全回答这几个问题,惭愧,参考了资料也只能回答出来下面这些,欢迎拍砖,谢谢补充:

1.什么是电阻电阻的特性是什么

2.在实际设计电路中如何选择电阻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3.电阻的材质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4.当电阻两端加电压,同时有电流通过时,电压和电流是否会出现相位差,为什么

5.为什么在低频电路中,三极管可以等效为电阻

1.

电阻的特性

    电子在物体内作定向运动时会遇到阻力,这种阻力作用称为电阻

    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物体的电阻与其长度L成正比,与其截面积S成反比,此外还与材料的性质有关.即

R=ρL/S

式中ρ表示物体的电阻系数或电阻率、取决于材料的性质,单位为Ω·mm²/m;L表示物体的长度,单位为m;S表示物体的截面积,单位为:mm²。

    金属银、铜、铝等导体的电阻率较小,所以,铜、铝被广泛地用来制作导电,而银由于价格较高,常用来制作镀银线。康铜、镍铬合金等因其电阻率较大,常用来制作电阻丝及电热器。一般来说,金属材料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而石墨、碳等非金属材料的电阻则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2.

一、电阻的型号命名方法

在电子电路中常用的电阻有固定式电阻和电位器,根据SJ-73标准规定,电阻器、电位器的命名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称,第二部分材料,第三部分分类特征,第四部分序号(不适用敏感电阻)。

第一部分:主称 ,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的名字。如R表示电阻,W表示电位器。

第二部分:材料 ,用字母表示,表示电阻体用什么材料组成。

第三部分:分类,一般用数字表示,个别类型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属于什么类型。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表示同类产品中不同品种,以区分产品的外型尺寸和性能指标等。

二、电阻的阻值标法

电阻的单位一般有MΩ(兆欧),KΩ(千欧),Ω(欧),更大的甚至还有TΩ、GΩ,它们的换算关系是一千进率:1TΩ=1000GΩ;1GΩ=1000MΩ;1MΩ=1000KΩ;1KΩ=1000Ω。其阻值标法通常有直标法、文字符号法、色标法和数码法,色标法在一般的的电阻上是比较常见。

(l)直标法

直接用数字表示电阻的阻值和误差,例如,电阻上印有“68 kΩ±5%”,则阻值为68 kΩ,误差为±(68×0.05)kΩ。

(2)文字符号法

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或两者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电阻的阻值。文字符号k,M前面的数字表示阻值的整数部分,文字符号后面的数字表示阻值的小数部分,例如,2k7其阻值表示为2.7 kΩ。

(3)色标法

现在常用的固定电阻都用色环法来表示它的标称阻值和误差。色环法就是用颜色表示元件的标称阻值和误差,并直接标志在产品上的一种方法。常见的色环电阻有四环和五环电阻两种(其中五环电阻属于精密电阻)。一般由四道色环或五道色环来表示其标称阻值和误差,各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值,

(4)数码法

数码法是用三位数码表示电阻的标称值。数码从左到右,前两位为有效值,第三位为零的个数,即表示在前两位有效之后所加零的个数。例如,152表示在15后面加2个“0”,即1500Ω=1.5 kΩ。此种方法在贴片电阻中使用较多

三、电阻的主要特性参数

1、标称阻值:电阻上面所标示的阻值。

2、允许误差:标称阻值与实际阻值的差值跟标称阻值之比的百分数称阻值偏差,它表示电阻的精度。允许误差与精度等级对应关系如下:±0.5%-0.05、±1%-0.1(或00)、±2%-0.2(或 0)、±5%-Ⅰ级、±10%-Ⅱ级、±20%-Ⅲ级

3、额定功率:在正常的大气压力90-106.6KPa及环境温度为-55℃~+70℃的条件下,电阻长期工作所允许耗散的最大功率。

线绕电阻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4、8、10、16、25、40、50、75、100、150、250、500

非线绕电阻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5、10、25、50、100

4、额定电压:由阻值和额定功率换算出的电压。

5、最高工作电压:允许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在低气压工作时,最高工作电压较低。

6、温度系数:温度每变化 1℃所引起的电阻值的相对变化。温度系数越小,电阻的稳定性越好。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为正温度系数,反之为负温度系数。

7、老化系数:电阻在额定功率长期负荷下,阻值相对变化的百分数,它是表示电阻寿命长短的参数。

8、电压系数: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电压每变化1 伏,电阻的相对变化量。

9、高频特性:电阻器使用在高频条件下,要考虑其固定有电感和固有电容的影响。这时,电阻器变为一个直流电阻(R0)与分布电感串联,然后再与分布电容并联的等效电路,非线绕电阻器的LR=0.01-0.05微亨,CR=0.1-5 皮法,线绕电阻器的LR 达几十微亨,CR 达几十皮法,即使是无感绕法的线绕电阻器,LR 仍有零点几微亨。

10、噪声:产生于电阻中的一种不规则的电压起伏。电阻的噪声在一般电路中可以不考虑,但是在弱信号系统中不可忽视。主要由三大类型组成:热噪声,接触噪声(contactnoise),以及shot噪声,其对电子电路设计是有害的,我们应当尽量避免。下面我们详细探讨一下有关电阻的噪声相关概念以及减少噪声的方法。

热噪声:

热噪声主要依赖于温度、频宽以及阻值,一只电阻的热噪声等于:

【Vt=噪声的峰值电压,K=Boltzman常数,T=温度(kelvin),B=噪声带宽,R=阻值】

从公式上可以看出,噪声的不同直接反应在阻值平方根上是成比例关系的,因此,两个半值的电阻计算的结果和用1个电阻(阻值是两个半值的总和)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总的噪音和材料无关

降低热噪声的方法:减少应用电阻的阻值。

接触噪音:

接触噪音依赖于平均直流电流、频宽、材料类型和几何形状。碳芯,碳膜,金属氧化,以及金属膜主要噪声的组成就是接触噪声,在低频部分尤其明显,因为它有1/f的属性。线绕电阻没有此噪声,仅电阻是碳材或膜制造的才有。

降低接触噪声的方法:尽量保持低的直流和交流成分。

Shot噪音:

Shot噪音依赖于频宽以及平均直流电流大小,愈多的平均直流电流流经电阻,就将得到愈多的噪音。

降低Shot噪声的方法:尽量减少直流电流成分。

综上所述,对于低噪声设计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1、使用低阻值。

2、电阻类型的考虑优先顺序为线绕电阻,其次是金属膜、金属氧化、碳膜,最后是碳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阻值的线绕电阻不多见,而且附带电感,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导致设计的不稳定。

3、使用大瓦数的电阻(线绕电阻除外),越大的几何材料产生的接触噪音会越少。

4、保持流过电阻的交/直流电流小,接触噪音是和电流成正比关系。

5、使用导电塑料元素的电位器,低阻值,大功率。

四、电阻的分类

1、按材料分可以分为碳膜、金属氧化皮膜、绕线、电阻/无感性绕线、水泥型绕线电阻

2、按功率分可以分为不同额定功率的电阻,如1/16W,1/8W,1/4W,1/2W,lW,2W 等额定功率的电阻。

3、按电阻值的精确度可以分为普通电阻和精密电阻。

4、按照电阻的敏感度,可分为压敏、湿敏、光敏、气敏和力敏电阻。

五、电阻的作用

电阻是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其在电路中的作用一般有四种,包括限流、分压、分流、转化为内能,特殊的0欧姆电阻还具有其独特的功能。

1、限流作用

为使通过用电器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值或实际工作需要的规定值,以保证用电器的正常工作,通常可在电路中串联一个可变电阻。当改变这个电阻的大小时,电流的大小也随之改变。我们把这种可以限制电流大小的电阻叫做限流电阻。

2、分压作用

一般用电器上都标有额定电压值,若电源比用电器的额定电压高,则不可把用电器直接接在电源上。在这种情况下,可给用电器串接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让它分担一部分电压,用电器便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我们称这样的电阻为分压电阻。

3、分流作用

当在电路的干路上需同时接入几个额定电流不同的用电器时,可以在额定电流较小的用电器两端并联接入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分流”。

4、将电能转化为内能的作用

电流通过电阻时,会把电能全部(或部分)转化为内能。用来把电能转化为内能的用电器叫电热器。如电烙铁、电炉、电饭煲、取暖器等等

5、0欧姆电阻的作用

*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可以做跳线用

* 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 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Pin间

* 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 熔丝作用

*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 0 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 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 0 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 其他用途,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更多时候是出于 EMC 对策的需要。另外,0 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 把各种“地”短接起来

六、电阻的选用指南

选择哪一种材料和结构的电阻,这是困扰了许多工程师多年的问题。在电子电路设计的时候,应根据电子设备的技术指标、电路的具体要求和电阻的特性参数“因地制宜”地来选用电阻的型号和误差等级,下面是我们整理的有关电阻的选用指南:

1、高频电路应选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小的非线绕电阻。

2、普通线绕电阻常用于低频电路或中作限流电阻、分压电阻、泄放电阻或大功率管的偏压电阻。精度较高的线绕电阻多用于固定衰减器、电阻箱、计算机及各种精密电子仪器中。所选电阻的电阻值应接近应用电路中计算值的一个标称值,应优先选用标准系列的电阻。一般电路使用的电阻允许误差为 ± 5%~ ± 10% 。精密仪器及特殊电路中使用的电阻,应选用精密电阻。

3、根据电阻在实际工作电路中的实际承受的负载功耗来选择电阻的额定功耗。注意环境温度超出额定环境温度时,参照降功耗曲线,降低使用负载功耗,且电阻的额定功率要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不应随意加大或减小电阻的功率,若电路要求是功率型电阻,则其额定功率可高于实际应用电路要求功率的 1~2 倍。

4、电阻使用应考虑使用于高脉冲电流的或有浪涌电流的情况,或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可能的串扰电流的情况,应事先与厂家商量;考虑是否使用阻燃电阻,一般的电阻不阻燃,在过负荷使用时可能发生燃烧,气体,烟雾,赤热等现象,而阻燃电阻在使用功率超过规定值时一般会发生烟雾,赤热,但不会出现火焰和燃烧。

5、根据工作电路的需要选定电阻的精度和标称阻值,标称阻值的选定最好能符合标称阻值系列中的数值。

6、电阻时要注意其元件的极限电压是否满足要求,以免出现元件极限电压的限制而发生击穿。

7、装接前要测量核对,尤其是要求较高时,还要人工老化处理,提高稳定性。

8、电路工作频率选择不同类型的电阻。

3.

导体的电阻R=pl/S(p为导体的电阻率,与材质与温度有关,L为导体长度,S为导体横截面那么不难看出,导体的电阻率越大,电阻越大。

4.

电容串联一个电阻或者电感串联一个电阻为什么电压电流相位差不足90度?

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90°(电流超前),电感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也差90°(电流滞后),电阻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相同。当电阻和电感或电容串联时,总的相位是各自相位的矢量和,所以总相位差就必然大于0°而小于90°,无论容抗和感抗是否等于电阻都是如此。

5.

根据h小信号等效模型,第一项 为一等效电阻,所以小信号模型时可以等效为电阻。

网友AT:
这个总结真的很不错,好像才做到几条,

网友AU:
楼主快点回家,不要出来误人子弟了。还什么输入上拉,不是OC OD上拉个毛线。33欧防反射,让人家输入阻抗50欧的电缆情何以堪,别的懒得说了

网友AV:
这硬件工程师电路设计十大要点资料不错,我支持一下

网友AW:
四、高速IO,布线过长采用33殴电阻抑制反射;
请问这个电阻如何添加?谢谢

网友AX(2013-04-18):
总结得不错,要是能再分项写具体些更好了。

网友AY:
单片机菜鸟路过
不过倒是挺有用的

网友AZ:
不复杂,却很经典!thanks!

网友BA(2013-05-26):
太经典了

网友AX(2013-10-17):
总结很到位,对于有工作经验的人很实用,对于没做过的人可能没什么价值

网友BB:
总结很到位,多谢分享!!

网友BC:
言之有理,慢慢实践中。。。

网友BD:
浓缩就是精华,具体的还需要时间去摸索。

网友BE:
革命尚未成功 仍需努力~

网友BF:
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BG(2014-03-16):
很好,到位,经验贴

网友BF:
总结精炼有效

网友BH(2014-09-19):
收藏了,开始入门

楼主(2014-11-18):
这是大要点的再次看看的,总结的还是非常简明扼要的。

网友BI:
压敏电阻TVS管是不是不可以同时串联在电路中?我做了多次实验发现两者同时使用在FET/B瞬变脉冲反而效果不理想,不如单个使用。

网友BJ(2016-04-25):
硬件设计就是在不断总结的的路上行走

网友BK(2017-02-23):
引用 网友F:
一.什么是电阻   电阻的特性是什么

2.在实际设计电路中   如何选择电阻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你这个问题适合那些生产元器件的厂商,他们在招聘时可以问这些个问题!!你要非这么问,,也没办法!就电阻这个元器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