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OOST升压电路 充电速率问题?

楼主(2012-12-18):
简单的BOOST升压电路。
电路稍作改进:充电时间为1S,电感为1mH。参考书上所说:Ipeak = (Vin×Ton)/L (Vin 输入电压, Ton 是PWM的高电平时间)
我想了解下:
1 此参数是否决定了其boost升压电路的充电速率?
2 如果不是,请问哪些参数决定其充电速率,

我的目的是:
1 在不同的输入电压的情况,如何保证充电速率一致?2 附件为 充电电压和时间的波形,如何保证不同的输入电压情况,其充电的波形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A:
劳烦楼主能不能先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吧  没太看懂

楼主:
嗯啊,我是做频闪的。1s放电,1s内需要充电到300V。
目的是:在输入电压为18V-30V,其1S内都能充到300V,这样的话,会导致需要根据输入电压调整其PWM的占空比?
        但是目前不知道输入电压和PWM占空比对充电的影响?

网友B(2015-03-25):
引用 楼主:
嗯啊,我是做频闪的。1s放电,1s内需要充电到300V。
目的是:在输入电压为18V-30V,其1S内都能充到300V,这 ...

现在做的如何了,我做过升到300v只需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