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试中出现的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楼主(2012-12-18):
自己画的板子,刚刚焊好,ICD2编程模式 连接时出现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307, read=0x0)
单片机型号是18F66K80,型号没有选错,自测也通过了,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推断单片机芯片没有工作么?可能性有多大呢?
请大家指导

楼主:
晶振没有工作
ICDWarn0068:  This device has a VPP(max) below the minimum ICD2 VPP level of 12V.  Please ensure that external protection for MCLR is in place.  (Press the Help button for an example circuit or use AC164112 available from microchipDIRECT.com.)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30A,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网友A:
不管有没有晶振,ICD2都可以连接到芯片,就算是个裸片也能连接上,你上面的提示是应该线没接好或者接错了。

网友B:
自测只是代表ICD2没有问题,连接时提示器件不对,则一般可能有下面几种可能:
1、MPLAB中选择的型号和实际芯片不一致
2、ICD和目标板ICSP连线顺序不对
3、目标板ICSP的引脚上存在容性或感性负载
4、目标板没有供电,这个供电也可以由ICD2的VCC脚输出。
5、ICD2的VCC脚输出电流过大,发生过流输出保护了。
6、ICD2已经不支持这个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没有晶振,ICD2都可以连接到芯片,就算是个裸片也能连接上,你上面的提示是应该线没接好或者接错了。 ...

感谢版主,错误找到了,VPP脚没有连接到单片机的MCL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测只是代表ICD2没有问题,连接时提示器件不对,则一般可能有下面几种可能:
1、MPLAB中选择的型号和实际 ...

久闻您的大名,你能帮助我真是太好了,错误检查出来了,VPP没有接到单片机的MCLR。是我自己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