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块PCB相连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想将两块PCB板并排放置,利用U型排针之类的连接器将它们相连(不想使用排线),
但U型排针宽度太窄了,请问有这类专门连接PCB的连接器吗,具体叫什么名字?
谢谢~~

网友A:
既然都并排放了,干嘛不做在同一块板子上啊?

网友A:
板对板连接 一般都是上下联 插针 插座
还有一种用FPC连接,放2个FPC座子。

网友B(点评):
用FPC也可以,不过会增加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对板连接 一般都是上下联 插针 插座
还有一种用FPC连接,放2个FPC座子。

LZ说不允许使用排线哦。

网友D:
如果U型针可以的话,直接拔掉一些再用不就好了么

网友E:
你要多大脚距的,直接找厂家电话还来的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