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上的9V电池能用6节1.5V的1号电池代替吗?

楼主(2012-12-18):
9V电池用的时间很短,想用6节1号电池代替,但是发现仪器的输出和原来完全不一样,请问这两种电源不能互换吗?
谢谢

网友A:
你的6节1号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B:
有没有测量一下安装上1号电池的电压

网友C:
装上后再测一下,特性不同的

网友D:
测一下输出电压吧 一般新电池的电压会高出0.2V左右的 每节电池高出0.2V 那么六节电池就是1.2V呢~

网友E:
大概是楼主的6节1号电池内阻较大的关系吧? 我见过一款日本的电阻计,就是用6节5号电池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实验前我测的6节1号电池(新买的南孚电池)串联后电压在9.7V左右。我还测了一下9V电池的电压,大约在9.3V左右。
难道是电流或电阻的原因?
一开始以为是屏蔽的问题,后来发现把9V电池拿到机箱外后测试正常。

网友F:
但就供电电压而言,应该没有问题
1.所有电池空载电压都略高于额定
2.普通干电池内阻再高也比9V叠层要低许多

“把9V电池拿到机箱外后测试正常”,有一个问题点:体积相差几十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买了一个大的铝壳机箱,所有的都装进去(用6个1号电池),盖好,测量还是和9V电池测量结果不一样。

网友F:
与滤波有关

楼主:
干电池还需要滤波吗?
昨天也尝试着接了一个100uF的电容,测试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F:
底板接机壳

网友G:
应该可以啊,会不会是电池输出电流的能力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板接机壳

原来的小仪器是铝壳的,后来的大机箱也是铝的,小的放在大的里面大的机壳不也接地了吗(原来的小机箱是公共地)?

网友H:
你的是啥仪器?如果是高频的,要考虑电池位置对高频线路的影响。

网友I:
9V电池内阻比1号大,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