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VGA输出格式有问题。

楼主(2012-12-18):
笔记本VGA输出 和 台式机VGA输出相同分辨率的信号,格式上会有区别吗?
输出分辨率,刷新频率都一致。
比如1080P@60HZ,实际测量V之间H的个数,笔记本输出的H比标准少了7行。而台式机正常。

求解释?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去显卡属性设置里面看下是否编辑的detail timing是否符合VESA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显卡属性设置里面看下是否编辑的detail timing是否符合VESA标准!

哦 知道了。 多谢指点。原来是GIF和DMT标准的差异。

网友A:
GIF和DMT标准 有标准 不?我们做的只有VESA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