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断线产生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2-12-18):
  首先看看PCB断线的形式,然后分析一下是在什么工序断的,然后在该工序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然后逐步排查。
  一般PCB断线问题主要在贴膜工序(原因是贴不牢,有气泡,如果是湿膜还有垃圾污染),曝光工序(底片由于划伤或者垃圾造成的问题,包括曝光机问题,曝光局部不足等),显影工序(显影不清),蚀刻工序(喷嘴压力过大,蚀刻时间过长),电镀问题(电镀不均匀,或者表面有吸附),操作不当(基本是划伤造成的)。
  关键看PCB断线的形式,所以工艺工程师经验技术很重要。

网友A:
打个酱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个酱油。。。。

收费..

网友C:
哎,板子做断线,很多问题引起的
LZ是工艺师?

网友D:
PCB中的飞针测试是不是就是测试线路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