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下降沿怎么读取?

楼主(2012-12-18):
相对下降沿次数进行计数,除了用三个计时器口实现,还能用其他I/O口实现吗?如果可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用capture中断可以实现,使用外部中断可以实现,如果速度慢,直接可以用while(1)循环里实现,
具体怎么实现取决于你使用的片子是什么,用汇编还是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