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堆散件,这是个啥东西啊

楼主(2012-12-18):
这个是滑动变阻器吗?上面什么都没标,中间能旋转。

网友A:
是不是滑动电阻器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行了.
一边转一边测.

网友B:
可能是,测一下

网友C:
好象是 鼠标编滚轮码器

网友D:
等楼主回复,新奇东西。。。

网友E:
可变电阻

网友F:
这个东东是侧调内六角碳膜电位器,至于是线性,对数,指数要看具体A,B,C了.另外,目测它比鼠标上那个电位器要大多了.

网友G:
西班牙电位器。

牛

网友H:
进口电位器

网友I:
电位器或者是可调电容。测一下

网友J:
用万用表测一下便知,电位器、可变电容都有可能,旋转编码器的话,体积小了。

网友K:
看这形状是电位器,中间带朔料调杠的插口!

网友L:
有发帖的功夫,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M:
像是电位器上的可调旋钮掉了,我弄掉过一回,好像就这样了

网友N:
我也来踩一下

网友O:
万用表测一下,电位器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P:
应该是电位器、、用万用表正反测下1、3的两脚阻值看看是不是固定值.是的话把电位器调到最左边。这时1、2脚应该是0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西班牙电位器。

正确

网友Q:
动动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