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解答关于STM32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低功耗问题已经搞了一段很长时间了,没头绪,希望高手指点.
目前进入STOP模式和外部中断退出都OK.
问题是进入低功耗后电流还有10~30MA 而且是波动的.
我在进入休眠的操作是:
1.将不用的外设模块关闭电源(已关闭)
2.将无用的IO设置成上拉输入模式(有朋友说是模拟输入省电,但是实际测试还是上拉省电一些
)
3关闭PLL输出
4.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正常运行是PLL9倍输出72M)
5.外设时钟(AHB APB1 APB2 上的外设都对照着关了.)

希望朋友帮忙解决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使用了多少IO口,这些IO口又都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所有不用的IO都设置成上啦输入了.(GPIOA-GPIOF)

还有就是我的休眠电流开始10S是稳定的,过一会电流就开始10-20MA波动了,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void Shutdown(void)
{
      GPIO_DeInit(GPIOA);             //IO管脚设置输入浮空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GPIO_DeInit(GPIOD);
    GPIO_DeInit(GPIOE);
    PWR_WakeUpPinCmd(ENABLE); //使能唤醒管脚
    PWR_EnterSTANDBYMode();//进入待机模式*/
}

网友C:
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还有10~30MA?
太大了! LZ用哪款STM32?

STM32F1的STOP模式电流约15~25uA(不同型号有所不同),我实测过,跟datasheet里的数值相同。

网友C:
另外,要得到低的STOP模式电流,STM32所有IO口应该设置成模拟输入。

楼主:
有外部电路,电路是硬件工程师负责的..
产品已经在准备量产了,这个问题虽然目前没什么关系,但是想从代码上找出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