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rapid IO 如何实现自定义数据的收发仿真?

楼主(2012-12-18):
RT,SRIO的工程自带的仿真可以跑,另外证书也已经为full license,但我在仿真发送自己的数据的时候发现IP核的高速收发器不工作,观测LED0的4、5、6一直为低,即高速收发器未准备好,port初始化未完成。请教有经验的同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IP核的高速收发器必须要上电才能收发?还是需要什么上电的握手协议使收发器能正常工作?

楼主:
另外我现在的testbench就是实例化两个工程的顶层,对接高速收发器的tx和rx口,使其中一个作为发送端,通过nwrite方式写自己的数据给logic层,高速收发器无信息。byte_count为16,destid设为默认的FF,crf一直拉高,其他参数都为0,仿真可以看到logic层有数但物理层不工作。参数配置的部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

网友A:
我最近也一直在弄这个,你得把文档先搞熟。
IP配置时很重要,会影响你的仿真。
仿真时先得等port和link初始化,然后配置寄存器,最后才是数据传输,而且不同的包格式,你给的激励也必须符合这种格式,tuser信号必须正确。
多交流哈,我也是新手。顺便问一下,full license要多少钱啊?

楼主:
我就是一直等 但port_initialization这个管脚一直不拉高,也就是port一直没有初始化完成。求解这是为啥呢?

楼主:
另外兄弟 我QQ52748381 可以加Q交流,你说的配置寄存器我看手册里没有写FPGA仿真也需要配置寄存器啊?还有激励有什么格式?不就是把数和type、ID、byte_conunt给进去等rdy拉高go就行了么?激励的格式手册上写的只是例子 并不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只发nwrite包。

网友B:
板卡测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卡测试的么??

版主大哥 不是板卡测试,只是在modelsim里仿真,port_initialization那个管脚一直不拉高。这是为什么呢?testbench里我把他自带的example design的顶层模块实例化两次,tx、rx对接,进行首发测试!一开始以为少握手信号,可是两个实例化都对接了 应该会发才对 可是连port_initialization都不拉高,这貌似就不是握手的问题了。求解答啊。

楼主:
而且我已经禁用了里面的VIO,在仿真100us左右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从tx口出来 根本不是我想发的数 而且我很奇怪我都禁用了VIO了 这是谁发的数呢?

网友B:
你不是使用而用他给的仿真例子就能出数的么??
比较一下。
仿真的问题,主要靠比较啊。复杂的系统,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协议

楼主:
奇怪就奇怪在这了。我后来用我自己的又多仿了一会儿 也出数了 但和他给的例子是一样的 感觉像是固化在IP核里的 而没发我testbench要发的自己的数。。

网友B:
太奇怪了

网友C(2013-03-04):
楼主  你好   你研究通了rapid io那个核了么  我也需要人帮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好   你研究通了rapid io那个核了么  我也需要人帮忙啊

您好,您要干什么?

网友D:
估计是帮忙吧

网友E:
不懂  围观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懂  围观一下

这个很简单,兄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兄弟

菜鸟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要干什么?

大神   我们教研室做个东西  要用rapid io    你会么  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   我们教研室做个东西  要用rapid io    你会么  能不能指导下

是购买的IP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购买的IP么?

是的   大神      但是那个ip核在使用的时候权限貌似有点问题       关键是我现在不会用!!!!这个问题很严重它的配置手册有几百页   那个创建那个核 也很麻烦  求指导

网友B:
找卖IP的人给你提供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卖IP的人给你提供支持

东西是上个项目买的    卖方培训的那几个博士已经出国   现在这个项目要用rapid io   但是我不会   大神   你说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上个项目买的    卖方培训的那几个博士已经出国   现在这个项目要用rapid io   但是我不会   大神  ...

只能看手册一点点做了。有问题发上来。发具体的。别太宽泛

网友F(2015-09-16):
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