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函数的问题,变量定义类型影响延时时间

楼主(2012-12-18):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y;
     for(x;x>0;x--)
      for(y=110;y>0;y--);
}

这个延时函数。局部变量y,如果定义为char型的 delay(500);延时时间为174毫秒。修改为int型的则可以延时501毫秒。而且初始化时间也不一样,同样的程序初始化需要的时间也不一样char型的执行完初始化函数需要17毫秒。但是修改为int型为50毫秒。这是怎么回事啊,是编译器的问题么。PIC16F877A

网友A:
如果你想知道准确的时间,可以在软件仿真时使用STOPWATCH查看精确时间

网友B:
不是编译器的问题,因为你用的是8位机,你char类型的进行一次加法只要1条指令,而int类型的却要两条指令才能完成。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嘛,你把Disassembly List(View菜单里)调出来,看看两种写法都怎么编译的,你就明白了,不用多做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编译器的问题,因为你用的是8位机,你char类型的进行一次加法只要1条指令,而int类型的却要两条指令才能完 ...

INT 应该不只多一倍的指令,可以更多。
所以时间会差很多。正常

LZ具体看汇编出来的代码,可以确定一个循环执行了几条指令

网友D:
LZ可以换成16位机或者32位机,时间就应该一至了。

网友E:
请不要写这样的函数,这种函数基本不会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