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S3C2410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2-12-18):
用s3c2410做的板子接640*480分辨率的显示器,发现LCD的clk有停止输出的现象,后经测试发现是总线不够用造成的,以前没有在kernal中专门配置int_lcd这个信号,不知道LCD的DMA中断配置是否可以提高LCD控制器的总线占用率。是不是提高LCD的DMA中断优先级可以提高LCD控制器的总线占用率。请教先驱们给与指导。
int_lcd这个信号在中断处理中有什么作用?看2410的手册,LCD的DMA总线优先级中只比SDRAM低啊!

网友A:
楼主如果怀疑总线占用率问题,可以做这样的测试:将去除系统的其它任务,尽量只做LCD的显示。
或者:直接在前后台下显示LCD的测试代码,测试下硬件是否有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前后台显示的LCD测试代码一定不会有内存占用率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确认了,我在vivi下面启动LCD显示,然后把bank1的空间配置为10个clk(8位工作方式),然后用长字方式(每次读写4个字节,想当于1条命令要执行400ns左右,LCD时钟为25mhz,16位工作模式,相当于LCD的FIFO中能支持的刷新时间为400ns)连续访问bank1空间10次以上的话,肯定会有LCD的CLK停止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