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电源也有电压,求解决!!

楼主(2012-12-18):
(无正文)

楼主: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图在实验室,明天去拍张照,反正表现出来就是ADC的控制信号产生了电源

网友A:
信号线-> 芯片内部上钳二极管 -> 电源线 ->指示灯

楼主:
直流电源,给ADC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 芯片内部上钳二极管 -> 电源线 ->指示灯

什么意思?

网友A:
在芯片内部数字引脚对电源有一个二极管,你仔细看一下芯片的PDF。

应该是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试过了,确实是控制信号影响到数字电源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通过钳位二极管和地线形成回路了。电源灯亮,以前遇到过。。

网友C:
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D:
典型的漏电,漏电很危险,会导致不能正常的硬复位。如上图所示电路可解决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