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的RS232接口,DB9的PIN3默认输出电平有规定吗?

楼主(2012-12-18):
我的联想笔记本:
刚开机是输出-6V,进入系统,如果没有打开COM1,则一直输出6V。
如果有程序打开了COM1,没有发送信号时是-6V。

但是测试了好几台台式机,发现平时没有使用时是-6V。这应该是正常的。
真是奇怪!
我的笔记本有问题吗?

网友A:
查了下串口资料:
第9针:  调制解调器 RI信号, 功能 : Modem通知计算机有呼叫进来,是否接听呼叫由计算机决定

网友B:
RS232的电平规范是正负12V,门限原本是正负5V,后来很多主板都做了扩充,有的是正负3V,有的干脆定义0V为参考点。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正常啊

楼主:
不正常呀,不是电压的细微差别。
PIN3是TXD,台式机平时输出-6V,打开和关闭串口都一样。
但是笔记本,TXD平时是6V,打开串口才变成-6V。
这影响我的下位机工作了,关闭串口,下位得到了错误的电平。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负电压。
可能是笔记本问题,可能是开机运行了什么默认软件?,或者是设置不对?

要是硬件问题,就买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最好是光电隔离的,比较安全。

网友B:
不同系统的设计兼容性不同,国产货一向不注意细节的。

楼主:
2台不同型号的笔记本,都是联想的,一台好的,一台不好。
给联想的邮件服务发了邮件,说是24小时回复,3天了也没有结果,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