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如何实现按键连击功能?

楼主(2012-12-18):
请问各位高手,ucgui 如何实现按键连击功能?

网友A:
有个双击的消息,在回调函数里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双击的消息,在回调函数里调用就可以了

多谢,不过不是双击,是连击功能,比如一直按住摸个BUTTON一直不放开则数值一直增加或减少

网友B(2013-06-25):
你好 你按键连击的功能实现了么
请直接回复m_hacker18@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