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为什么LM2940工作电路的Cout要大于22uf?

楼主(2012-12-18):
工作电路如图,我看过有简单的解释是稳定电路,我想知道具体是怎样实现的。datasheet也看了,不过是英文版的,我觉得它大概的意思是克服温漂吧?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根温飘没有关系

主要是带载以后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温飘没有关系

主要是带载以后的稳定性问题

为什么小于22uf就会影响带载后的稳定性呢?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纹波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纹波太大

好吧,谢谢了

网友B:
影响稳定性,纹波,或者负载调整率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