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既便宜又稳定的笔段式LCD驱动芯片型号和大概价格

楼主(2012-12-18):
能驱动96段的段式液晶就行,供电电压3.3V

网友A:
HT1621B,LCD神器

网友B:
HT1621白菜价

网友C:
前段时间折腾了一下TM1721 这玩意功能比1621多很多 楼主不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1621B,LCD神器

1621B好像要1块多吧。有点小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折腾了一下TM1721 这玩意功能比1621多很多 楼主不妨看一下

我知道TM1621是不如HT1621B的,通信速率要低些,但资料却说要高于TM

网友D:
HT82732,白菜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21B好像要1块多吧。有点小贵

国产裸片2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82732,白菜价。

百度不到这个片子

网友E:
直接IO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IO访问

io口少

网友F:
直接 用84U8就可以了,最多能 显示128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百度不到这个片子

是晶圆哦:)

网友G(2013-07-18):
ht1621b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