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M的直流电压在IGBT开关时发生跳变

楼主(2012-12-18):
小弟使用一块富士的IPM(25A1200V)做变频逆变,芯片是DSP2812,测试程序只是设置了三路占空比(U相25%,V相50%,W相75%),死区时间4.2us,载波频率3KHz,通24V直流电做测试,未接三相输出,结果发现在IPM交流输出侧的脉宽有严重电压跳变,跳变时刻刚好就是IGBT的开关时刻,再看直流侧电压波形,也显示在开关时刻有跳变。。。如下图示(黄色是IPMW相输出,蓝色是IPM直流输入)。IPM无输出报警,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啊!?

楼主:
帮帮忙哈~给点思路也好啊!

网友A:
交流输出侧电压跳变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这里的情况过于严重了.
而直流侧电压波形的跳变应该是很小的.
我估计是你的示波器接的参考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输出侧电压跳变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这里的情况过于严重了.
而直流侧电压波形的跳变应该是很小的.
我估计 ...

换了个手持示波器,还是跳变得厉害。。。试着在直流输入侧分别加了个1uf,0.1uf的吸收电容,没效果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