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遥控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最近想做一个红外遥控小车,淘宝上买了一个遥控器,网上挂的编码如下图:说是用HT6221做的遥控器,我想问一下此种编码是红外发射的哪种标准啊?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它应该是NEC协议. 引导码应该是9ms+4.5ms.请看附件数据手册

楼主:
算了  还是直接用示波器测吧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