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BQ24610做充电器遇到棘手问题

楼主(2012-12-18):
我做锂电池充电板,用的IC是BQ24610,输入电压为12V,输出电压为8.4V。为两节锂电池充电。板子做好后,输出电压缩小了10倍。VREF和RENG引脚电压正常,分别为3.3V和6V。但VFB引脚的电压本来为2.1V ,现在也缩小了10倍,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高人知道,请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这倒是很奇怪的问题,坐等高手指点,:P

网友B(2013-01-28):
仔细看DATASHEET,否则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C:
是不是充电电流太大,输出端口传个限流电阻试试。看输出电压有变化没有

网友D:
这很不正常,买到假货也不太可能这样,看看周边器件。。。一步步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