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休眠前的IO口状态设置

楼主(2012-12-18):
单片机之休眠IO口到底要设置输出、还是输入、是设置高电平、还是电电平。这些与硬件有关系,但总体得根据
根据些什么原则啊?

网友A:
根据你硬件设计和功能需求,有的端口需要保持状态,有的需要切换到省功耗的模式,所以没有固定的答案给你。原则就是需求。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问了. 论坛里很详细的回复, 楼主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问了. 论坛里很详细的回复, 楼主搜一下吧

谢谢版主的指点,以后发帖之前我一定会先搜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硬件设计和功能需求,有的端口需要保持状态,有的需要切换到省功耗的模式,所以没有固定的答案给你。 ...

嗯,明白你的意思!除了这两个需求,还有其它的需要没?麻烦版主给列举下,菜鸟需要啊!
我现在休眠程序中也只是考虑这两个方面,是不是满足这两个就可以了啊,或者说再考虑些什么条件(这两个已经符合)就更好啊!

网友A:
你都不知道需求,我咋可能隔空知道呢??需求分析只有自己做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