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LCD1602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12-18):
如果LCD1602的那个调节对比度的引脚悬空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貌似没太大问题吧?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太大问题吧?忘了...

看后面怎么说

网友B:
最近刚在用,不明白你说的是驱动电压3号引脚还是 背光15、16号引脚。3引脚悬空 肯定显示不了,清晰度直接受它电压影响。15、16引脚悬空无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在用,不明白你说的是驱动电压3号引脚还是 背光15、16号引脚。3引脚悬空 肯定显示不了,清晰度直接受 ...

说的是3号引脚。

网友C:
上次我3脚接VCC,不能显示。看了半天才知道是接地

网友D:
试过,可以用

网友E:
按规定接,别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3脚接VCC,不能显示。看了半天才知道是接地

对比度那个引脚的电压跟对比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比度那个引脚的电压跟对比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

这个倒没有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没有注意过

哦。谢谢

网友F:
仿真的时候可以不接,但是做事物的时候可以和一个电位器相接,调节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的时候可以不接,但是做事物的时候可以和一个电位器相接,调节对比度。 ...

那个引脚的电压跟对比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

网友G(2014-05-19):
尝试了以下,3号引脚直接接地,也看的不是很清楚,有人说出现的是鬼影,悬空的话,也看不清,15,16引脚分别接电源和地,不接1602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