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的示波器可以设置成XY模式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20):
好像不行  显示不了李沙育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  显示不了李沙育图形

李沙育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李沙育是啥?

“李沙育图形”,即“李萨如图形”,就是将被测频率的信号和频率已知的标准信号分别加至示波器的Y轴输入端和x轴输入端,在示波器显示屏上将出现一个合成图形,这个图形就是李沙育图形。李沙育图形随两个输入信号的频率、相位、幅度不同,所呈现的波形也不同。当两个信号相位差为90°时,合成图形为正椭圆,此时若两个信号的振幅相同的话,合成图形为圆;当两个信号相位差为0°时,合成图形为直线,此时若两个信号振幅相同则为与x轴成45°的直线。

百科的结果

网友B:
谢谢啦。以后给我加点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