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画状态迁移图

楼主(2012-12-19):
最好能给个教程什么的,连接也可以 ,网上说可以用visio画 我没有找到相关的形状在visio,用word画的好心烦.求教

网友A:
我也用 WORD 画过, 的确是个辛苦的差事.
VISIO 是推荐的专用软件, 建议选它不要犹豫了,
常言道: 磨刀不误砍柴工
可以先找些学习方面的资料, 帮助熟悉和了解一下再动手.

网友B:
Office_Visio_Professional_2007

网友C:
...
visio低版本不专业.高版本没用过
要不咱们写个软件话状态转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Office_Visio_Professional_2007

我只看到了数据流图,画起来也比较蛋碎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 WORD 画过, 的确是个辛苦的差事.
VISIO 是推荐的专用软件, 建议选它不要犹豫了,
常言道: 磨刀不误 ...

你现在是在用visio画么,用的什么图集?数据流图表形态?还是其它的?
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