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 把220VAC输入的电压 变成110VAC 啊

楼主(2012-12-19):
有什么好办法 把220VAC输入的电压 变成110VAC 啊?

网友A:
变压器啊

网友B:
可靠的办法就是隔离变压器啦

网友C:
变压器N1:N2

网友D:
如果是信号, 用分压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E:
没看到别的要求,那么最简单的是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F:
加个变压器

网友G:
自己绕线圈吧

网友H:
买个变压器好了啊

网友I:
以LZ的资历应该不会满足于变压器方案。

网友J:
同意10楼

网友K:
变压器?
两个电容分压?
整流->逆变?
或者直接除以2?

楼主:
变压器 是简单 但是 体积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信号, 用分压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

又10来瓦的功率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LZ的资历应该不会满足于变压器方案。

:lol

楼主:
顶起来  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L:
可控硅调压,崭掉一半。

网友M:
一种能够测量加速力的电子设备叫加速度传感器。当物体在加速过程中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叫做加速力。加速力可以是个常量,比如g,也可以是变量。加速度传感器有两种:一种是角加速度传感器,也就是由陀螺仪改进的,另一种就是线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种能够测量加速力的电子设备叫加速度传感器。当物体在加速过程中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叫做加速力。加速力可以 ...

啥玩意

网友N:
最便宜的是变压器,但是又重又大。

如果不计成本,可以用变频器的原理。
输入220VAC,输出高频,经过一个低通滤波,输出50Hz,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电压幅度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O:
用大功率电阻分压也可以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大功率电阻分压也可以得到

呵呵 这得多占面积啊

网友P:
淘宝一个10-20W的小功率110V车载逆变器,拆解,参考下电路

网友N:
采用变压器和变频器,是正规的设计。
如果用电阻分压之类的,负载变化,电压不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采用变压器和变频器,是正规的设计。
如果用电阻分压之类的,负载变化,电压不稳的 ...

是啊  不稳的

网友Q:
把两个相同110V/60Hz市电用电器串联,然后接入220V/50Hz的市电即可。只需要2个电源插座。

网友R:
电阻分压

楼主:
电阻分压 功率做不上来啊

网友S:
从前看到一个电路,使用电容和二极管,输入正弦220v,输出有点变形的交流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从前看到一个电路,使用电容和二极管,输入正弦220v,输出有点变形的交流110v。 ...

这么简单 咋分压的啊?

网友T:
估计就是变压器了,难不成还做AC.AC?

楼主:
就是做成 AC AC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就是做成 AC AC啊

不是 ACAC

楼主:
那不成啊

网友U:
简单的串电容,串电阻都不可能达到稳压的效果,就算用上变压器也会随输出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如要求带功率性负载并稳压的话,本人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带反馈的PWM控制,可采用交-直-交(呵,做上变频器了)。也可用交-交。交交用的比较少可采用控制一条回路的方法,控制回路可以做的较小,总体积不会大于变压器(也相当于变频器了),但不隔离。如需电压隔离。还需引入隔离变压器。

楼主:
看来 还是上个自偶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