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奇怪问题 PCB点击光标自动进入Copy模式

楼主(2012-12-19):
最近老是被一个问题困扰,在PCB编辑时,点击鼠标老是自动变成十字光标,进入了COPY模式,不能直接移动元件,每次都要按下ESC才可以移动。
以前如果你对着一个元件按下鼠标,会变成十字,然后你可以移动那个器件,
或者你选择多个器件,点击光标可以将将他们移动,
现在全部都是点击光标时变成了复制,找了很久的资料,也没见有对这方面的说明。

有高手知道怎么复原吗?我试过重装,问题依旧。不知道启动了那个功能导致的。

网友A:
改为默认试试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我也设置过了,还是没成功,卸载软件重装也不行。
重装电脑打开上一次的文件时,又会出现这个问题,估计是无意中设置到了哪里,一直保留了该设置状态。
现在还是无计可施。

网友B:
AD中的很多东西真的没有办法解释,可能就是软件的bug,我也遇到过一些怪问题,搞不清楚

楼主:
有点想改用ORCAD+PADS了。

网友C:
没办法啊,只能归到不是正版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其他软件影响吧~
比如翻译软件~把它关了~或者把画词功能关了,再试试

网友E:
想想出复制光标之前你有没有按了什么键,会不会是你设置的快捷键跟复制的重复了?

查看一下快捷键有没有问题。

可以点 DXP-用户自定义(customizing PCB Editor)-工具栏里,把里面的设置恢复一下试试。

楼主:
很感激大家的回复,问题终于解决。

参考“江枫渔火”高手回复,将有道词典关闭,问题就消失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2013-01-26):
引用 楼主:
很感激大家的回复,问题终于解决。

参考“江枫渔火”高手回复,将有道词典关闭,问题就消失了,再次感谢大 ...

/..

网友G(2013-11-07):
引用 楼主:
很感激大家的回复,问题终于解决。

参考“江枫渔火”高手回复,将有道词典关闭,问题就消失了,再次感谢大 ...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