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FSMC接NAND的读写速度

楼主(2012-12-19):
分享一下,这是我之前用STM32F205VC通过FSMC接NAND FLASH,通过USB设备模式的MSC连接到电脑,用U盘测试软件测出来的读写速度。感觉好慢。。分享一下。另外,FSMC接NAND的速度和MCU主频有关。205VC的主频为120M

网友A(2013-03-13):
请问您之后有做优化么? 我现在搞一个项目也用到STM32驱动NAND FLASH,速度很慢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实测过nand读写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C:
求工程例子

网友D:
你是用的哪个USB端口,USB全速只有12M每秒,U盘读写不能代表NAND实际速度,协议栈有开销在里面的。
试一下直接挂文件系统读写用定时器测速度啊。
之前做了一版硬件,为了便宜选了SPI Flash 存xbf字库,时钟36M,读写速度还是太慢,明显的看到刷屏过程。下一版准备FSMC挂NAND了。楼主试一下速度,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哪个USB端口,USB全速只有12M每秒,U盘读写不能代表NAND实际速度,协议栈有开销在里面的。
试一下 ...

我用的就是FS模式,我这个速度慢的主要原因是采用了大页NAND,而且一个block有64个PAGE,导致每次写入的时候,都要先擦除整个块,再复制这64PAGE到别的地方去,再写入1PAGE ,再把之前复制出去的再复制回来。不知道这里的FATFS有没有可优化的地方。
如果不用文件系统,速度还是很快的。特别是擦除速度,比NOR FLASH快很多。

网友:
比这个要快很多吧,基本上写1M Byte,读600K byte没问题,如果不做处理(坏块管理 擦写平衡等)会更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FS模式,我这个速度慢的主要原因是采用了大页NAND,而且一个block有64个PAGE,导致每次写入的 ...

你在Fatfs底层做了逻辑地址映射吗(处理ECC、坏块)?Fatfs并不支持以上这些的。为何你的实现每次写入都要复制加擦除?应当是初始化全部擦除,只有二次使用的区域才需插除才是啊,大部分情况下应当是直接写才对。
这种情况还不如自已做文件分配表管理文件,也可以方便加磨损均衡。

网友E(2013-07-31):
nand有没加坏块管理和磨损平衡啊?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做了好几次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