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编译报错,谁能解决,各位香主请进

楼主(2012-12-19):
#error clnk Debug\iap.lkf:1 no default placement for segment .FLASH_CODE
The command: "clnk -lC:\CXSTM8\Lib  -o Debug\iap.sm8 -mDebug\iap.map Debug\iap.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要怎么设置才会编译通过

楼主:
编译过了为啥还是块编程失败呢?

网友A:
看下这样行不行

打开setting-linker-cate gory[input]
选中lfk script file右边的[Auto]

打开setting-linker-cate gory[Output]
在map file 下勾选 Generate Map File

网友B:
你的COSMIC**的对不对呦。

网友C(2013-07-08):
引用 网友B:
你的COSMIC**的对不对呦。

你有完全**版的Cosmic么,我现在遇到了貌似是Cosmic编译有问题的状况……

网友D:
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