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EXB841输出驱动波形很怪异!求解

楼主(2012-12-19):
SPWM波形正常,死区时间为5us左右,但一接到EXB841里,其输出就不正常了,这是什么?求解

网友A:
保护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动作了

还有可能是啥原因吗?为什么会自动保护呢?只是单纯地加了驱动SPWM波,又没有接到主电路中,EXB841怎么会自动保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可能是啥原因吗?为什么会自动保护呢?只是单纯地加了驱动SPWM波,又没有接到主电路中,EXB841怎么会 ...

可能正是因为你没有接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正是因为你没有接主电路

EXB841只是驱动电路而已,跟主电路没有啥关系,正常的SPWM波过来接入EXB841,应该有正常的SPWM波输出才对,你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EXB841只是驱动电路而已,跟主电路没有啥关系,正常的SPWM波过来接入EXB841,应该有正常的SPWM波输出才对 ...

你再仔细看看驱动的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驱动的框图

哦,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驱动的框图

输出正常了!原来是假过流保护了,把驱动电路接上IGBT后,就正常了,谢谢!

网友B:
是啊  驱动是检测Vce的  悬空以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短路保护了!这是IGBT软关断的波形

网友A:
解决就好了!

网友D(2016-12-02):
楼主igbt驱动资料还在吗?我做的驱动输出是一个小于0的方波,找不到哪里出错了。跪求资料335345890@qq.com

网友E(2017-06-23):
楼主有EXB841的pspice仿真模型能分享下吗,我有急用谢谢8677590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