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 请教

楼主(2012-12-19):
请教高手XTR115 如附件输出我串联一个100k的电阻对地,测量输出端电压,我的输入从0到10V,但输出测量为什么没有变化(一直是0.02V)?

相关下载

网友A:
最好把你实际图纸贴出来,你现在描述很难理解

楼主:
我就是按照这个电路连接的啊,

网友B:
这个电路没问题的,我以前搭建过。
估计你电路搭错了。

网友B:
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个芯片再试试。

网友C:
楼主的Vloop是多少,那个地是指Vloop的负极么?

网友D:
输入0-10V?你指的是Rin前端Vin吗?奇怪是你怎么得到的这个10V,电源如何处理的?
回路你串联100K?这也太大了吧。100K*4mA=400V!
建议楼主再描述的清楚一点。

楼主:
我在公司上网不方便,我的输入接在2脚和3脚,输入信号为0~10V的正弦波,串联一个62.5K电阻,后面的三极管用的是MJD122,电源供给电压是15V,输出没有接电阻到电源负端。
昨天把输入信号负端用0欧姆电阻接到电源地,一点反应也没有,今天把电源地和输入信号地分开,输出只有一点点变化。大概是0.05V左右。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请教高手?

楼主:
我今天将信号地和电源地分开了,出现问题是输出电流Io等于输入电流,感觉怪怪的,datasheet上不是说输出Io=100*Iin,(输出电流等于100倍的输入电流),不知道是哪边出问题了?请教高手,谢谢了

楼主:
我的输入信号是用运放THS3002出来的,我串联62.5K电阻了

网友C:
本屌丝感觉还是楼主对XTR115的基本运用还是不太熟悉吧,比如接称重传感器(应变桥),将变量转换为DC 4~20mA标准工业信号后再传输出上位系统,例如PLC或工控机的电流/电压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