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问题,编译不通过,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楼主(2012-12-19):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ASMCC, File: /quartus/comp/asmcc/asmcc_bitfield.cpp, Line: 855
Assembler bitfield error: Found conflicting assignments for CRAM address; address = 989865
Quartus II Version 9.1 Build 222 10/21/2009 SJ Full Version

在编译时出现的,没分配引脚时编译通过,引脚分配后就不行了,求解释呀,代码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器件型号没选对,编译时发现引脚对不上号

网友B:
CRAM分配管教有冲突

楼主:
CRAM?不太明白,器件没有选错呀,是对的

楼主:
谢谢楼上!!解决了,是一个信号,应该是边沿触发,我写成电平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