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电源输入电流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2-19):
  我想问下,当电源给一DAC供电时,如何来考虑DAC的电源输入电流。比如说+/-15V的电压源给TLV5636DAC供电,TLV5636DAC电源供电电流最大为3.3mA,那么我想问的是,是不是需要在电压源与TLV5636DAC的VDD端之间加上一个限流电阻?如果是的话,电压源的电压岂不是都降在了限流电阻的两端,而DAC的所需电压又达不到需求了?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集成运算放大器上。恳请高手指教

楼主:
如果加限流电阻的话是按照15/3.3mA算吗

网友A:
TLV5636说的Id(max)=3.3S是指无负载快速转换下的最大静态电流3.3mA,跟你说的最大供电电流3.3mA不是一码事。
楼主对芯片手册还不是很熟嘛,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5636说的Id(max)=3.3S是指无负载快速转换下的最大静态电流3.3mA,跟你说的最大供电电流3.3mA不是一码事 ...

请问高手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啊,多谢回答

网友A:
搞个电阻限流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用管那个3.3mA,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正常用15v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