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一个片子的功耗?

楼主(2012-12-19):
(无正文)

网友A:
供电管脚串入电流表,乘以电压就是比较准确的整个芯片功耗了。

网友B:
查看datasheet,把你所用到的引脚的功耗相加

网友C:
首先,采用jlass的方法,查看数据手册关于功耗的章节,但实际会偏高。
之后再用zbhbyc的办法,实际测量。

网友D:
看电流,电压。